求助各位高手,GOPRO用EDIUS做增稳后,输出什么格试画质 ...
求助各位高手,GOPRO用EDIUS做增稳后,输出什么格试画质损失最小

楼主(2011-09-25):
我试过输出成MOV和M2TS似乎损失要小些,但画质下降还是很严重,请高手指点下应当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A:
MPEG4的格式或者H264的都比较好,但画质下降跟码流有直接关系,你出高清的话最好上20000kps以上的码率,这样画质损失肉眼几乎不可查。MPEG4的格式或者H264的可以适当小点,16000应该够了。
顺便普及下,网络高清的一般16000左右(电驴),蓝光在30000到35000左右。一般蓝光电影在22~25G大小左右。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质量损失主要是增稳造成的

网友C:
楼上对,增稳修改后对画质影响大,而且画面会出现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