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NORMAL、IDEL1、IDEL2的衔接………………

楼主(2011-09-25):
请问各位的NORMAL、IDEL1、IDEL2模式的油门和螺距曲线是怎么设的?我的配置是3800kv电机+13T齿,切3D的时候掉高度,也不知道IDEL1怎么衔接NORMAL和IDEL2,请教各位!!!!

我认为NORMAL是“悬停模式”,IDLE1是所谓“上空模式”,IDLE2是“3D模式”

NORMAL模式:以悬停训练为主的飞行模式(or 小航线),主要是手感细腻、省电!

IDLE1模式:以高速航线为主的飞行模式,可以做出横滚等动作,所以这个模式的负螺距一般可达-6°,正螺距+10°,油门V字形!

IDLE2模式:以3D为主的飞行模式,可以做出倒飞,钟摆……自旋翻等动作,螺距可达-11°---+11°,油门直线 or V字形

网友A:
在你习惯切3D的摇杆位置三个模式螺距数值一致就不会出现这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习惯切3D的摇杆位置三个模式螺距数值一致就不会出现这问题了

油门怎么配合?

网友:
正常到NORMAL模式切3D是一定掉高度的!
如果不想在切3D掉高度的话,可以这么做!
IDEL1(用这个起飞,起飞之后切IDEL2)
油门
0   65   85  90  100
螺距
-2    -1   0     5    11

IDEL2
油门
100   90   85   90   100
螺距
-11    -5     0     5     11

以上为个人意见!!!
欢迎拍砖!

网友:
切之前推油门,切之后再调整下

网友:
我在地面切,有缓启动呀

楼主:
我认为NORMAL是“悬停模式”,IDLE1是所谓“上空模式”,IDLE2是“3D模式”

NORMAL模式:以悬停训练为主的飞行模式(or 小航线),主要是手感细腻、省电!

IDLE1模式:以高速航线为主的飞行模式,可以做出横滚等动作,所以这个模式的负螺距一般可达-6°,正螺距+10°,油门V字形!

IDLE2模式:以3D为主的飞行模式,可以做出倒飞,钟摆……自旋翻等动作,螺距可达-11°---+11°,油门直线 or V字形

网友:
非要用什么高速航线吗。悬停+3D  我用的6S动力悬停和3D都用定速,悬停油门65%   3D  80%, 螺距默认  不管悬停还是3D都是-11到+11.调来调去的麻烦,调机的时间还不如去练下技术。。。。。。技术是练出来的,不是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