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3.0后,3g感度旋钮50-100范围不管怎么调整,电脑上都是显示200是否正常?

楼主(2011-09-25):
感度调整旋钮在0-50范围调整,电脑上显示有感度值有变化;旋钮在50-100范围调整,电脑显示无变化且感度值显示200。(所有设置全部设置是默认值)。这是什么原因?是否正常?

网友:
3.0软件是这样的,可以把总感度降一些,使电位器感度范围大一些

楼主:
放上我的设置照片和千红的对比一下

升级完3.0后按提示旋钮调整到默认50位置,打开电脑显示感度高达130,心慌慌啊,然后调了下总感度,显示感度降低了不少

这个感度200是个bug么?记忆中2.1版本旋钮和电脑显示是同步的。那现在不同步的情况下,如果原来2.1版本时感度显示是40,现在我应该调整到多少合适呢?

楼主:
现在显示感度是85左右,有点飘飘忽忽的感觉,是感度低了?

网友:
2.1的最大感度是120,3.0的是200,也就是原来40左右3.0的就要67左右了,可能有些偏差,实际值还要看飞行状态

楼主:
每天不是开箱、funfly就是yt又出新产品了,问个技术问题厂家的人根本不回复

网友:
為了讓3G能和3GX一樣的性能和便利性
建議不要修改3G內的副翼和升降總感度,維持內設值為70
旋鈕請從12點鐘方向開始調整,可以達到最佳的飛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