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充电问题!谢谢!!

楼主(2011-09-25):
B6
充电器
(哎~没米啊),充11.1 2200 25,最大能开几A?(安全范围内)还有就是:必须平衡线和T头线都要插上吗?谢谢!!!

楼主:
怎么就没人告诉我呢?人品问题还是问题太菜?说说看,顶!!!

网友A:
平衡头,T头都插上,如果不是5C电芯的,用2.2A以下来充,建议1.1A!

网友B:
补充中山熊,2.2A是1C充电,完全可以的,不过保守点也可以设到2.0
另外B6还可以的,我转接板+并冲线一次冲6个,不纠结严格平衡的话,也就3小时左右吧,就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