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了5套MCP X电池充电器,外场用

楼主(2011-09-25):
5块钱一片的成品充电板,自己焊的插座和灯:

楼主:
充电电流最大500ma,截止电压大约4.16V左右。尚未长期使用。

网友:
怎么这么像双4057?如果是,应该是并联1A充电的吧!单4057是0.5A充电!

楼主:
单4057
不过外场5v电源还没找到

网友:
试搜东芝 5V 3A,手电曾火过!

网友:
不错,不过不折腾小JJ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4057
不过外场5v电源还没找到

用3A BEC可以嗎?這樣7.4~22.2的電池都能做電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