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 Value 开箱/Ubec/布线 6p

楼主(2011-09-25):
刚刚加入四轴大家庭,感谢A大,饭饭,天代DDW的帮助指点。
(还没首飞...苦等卫星天线中,坑爹的Ar8000)

网友:
板凳还在

网友:
X650 的一个T口分出来了5个JST,除了连接电机上的4个电调,另一个刚好给UBEC。但是X450 却只有 一分四 的T口到JST,四个电机占用完了,UBEC接哪?

网友:
当需要很大电流的时候,才需要UBEC,比如接云台,上面有舵机。
X450Pro 没有云台,所以使用电调输出的5V就可以了,那个电流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