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T8FG 就是14通?直接用14通接收机就可以了吗

楼主(2011-09-25):
菜鸟问问题,想入手了,
另外哪里有中文说明啊

网友A:
可以用14通接收机。

楼主:
请问楼上有没版本区别

网友B:
现在应该都是SUPER版的了吧!软件版本也基本上市3.0了,话说买回来也可以自己升级软件啊!中文说明。。。。。 第一页那个标题很长的不就是了吗,LZ懒到第一页都不看的吗?善用搜索功能啊!

网友C:
看来14MZ不值这么贵,12FG不值这么贵,10C也不值得这么贵。

网友D:
不是有人升级了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不是通道多就可以贵……

网友F:
t8fg是个好控

网友G:
官网上说了以前的8通升级3.0系统跟现在的14通是一样的。
14通其实就是12通普通通道和2个开关通道。
14通接收机没钱用,买了个三通的SB接收的确可以用上14通。

网友H(2011-10-28):
3。0版本是12通吧~

网友I:
12个比例通道加2个开关通道

网友J:
好控,米人用的~~~~~~

网友K:
有14通也要有相应的开关和旋钮吧。全软件控制?

网友L:
实际上航模用通道最多的是固定翼 靠人控制的不超过8个(旋扭和开关),多出的通道都是混控所用。

网友L:
常用的需人控的通道:油门,升降,副翼,尾舵,襟翼,脚架,拉烟,拍摄,

网友M:
标题
固定翼:1油门、2副翼、2襟翼、2升降、1方向、1起落架(或者3起落架),加上辅助设备。
直机:1油门(或电调)、3斜盘(含螺距)、2陀螺(方向和感度可自动省去1通道)、1定速,加辅助

网友N:
还可以加个云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