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老熄火 问题 求解决

楼主(2011-09-25):
最易开始发动机烧了一缸油突然熄火  并且手拉 拉不动了
取下火头  火头上面很多黑色液体 ,据说是油的问题   ,油本身没有颜色,好几个月没用现在变成黄色了
后来新开了一壶油  重新点着,发动机 的怠速不正常了 ,突然很高速的运转熄火后 再点火  就着不到十秒钟就熄火  要么点火器没拔掉  就熄火
求高手急救

楼主:
SH的发动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粘缸了 啥意思

网友:
“突然很高转速,再熄火” 我觉得是润滑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易开始发动机烧了一缸油突然熄火  并且手拉 拉不动了
取下火头  火头上面很多黑色液体 ,据说是油的问题   ,油本身没有颜色,好几个月没用现在变成黄色了
后来新开了一壶油  重新点着,发动机 的怠速不正常了  ...
显然是贫油造成的!贫油会造成温度升高过热而熄火!
熄火前转速上升正说明了这一点。

网友:
我觉得是上次使用后没做保养机器里面有东西锈死了。

网友:
拆开洗洗,然后换个好一点的火头,os的,应该能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