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T机飞行请教

楼主(2011-09-25):
各位大侠好。小弟有几个问题。KT机悬停(姑且这么叫),是怎么样控制的??悬停时旋转,是怎么控制的??悬停后飞走,是加大油门吗,然后改变机身哪儿的位置飞走的呀???KT机可以在空中翻筋斗吗??(步骤大概这样:水平---->尾巴朝天---->尾巴在前 ---->尾巴朝下----->尾巴水平。)

网友A:
请搜索:吊机

网友B:
[KT机悬停]此词条尚未听说过.

网友C:
楼主最后的描述是向下的正筋斗, 绝大多数飞机都能完成,不过比向上筋斗的风险要高些,有一定高度才能做。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学习了!!!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1fb2f8ea172ded630b1cb6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