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陀螺的困扰

楼主(2011-09-25):
我的风神50油直配的是KDS800陀螺,在地面发动后,锁尾舵机摆的厉害,控调到中点一会就偏了,寻求解决方案?

网友:
LZ油直上用KDS800 高人呐

网友:
高人,不如你拆了陀螺仪,不用,直接用手摇方向杆锁尾

网友:
油机用KDS800?  哪个天才帮你配的

网友:
450C套机几个起落就直接换掉的漂过

网友:
又是黑心商家配的杀人疯神啊

网友A:
kds800锁不了尾巴么?

网友B:
估计尾舵还配了3003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尾舵还配了3003舵机

我估计也是,如果换数码舵机可能会好点。不过为安全考虑,最好把陀螺仪换掉吧,最起码401是要的。

网友:
陀螺仪的最底线配置也要401加DS6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kds800锁不了尾巴么?

不是锁不了,而是锁的比较纠心 如果没比较也将就的能用

网友:
KDS800陀螺 只能玩玩,建议上KDS900 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