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

楼主(2011-09-25):
飞越450PRO无副翼摇臂长螺丝应该买哪种才对,今天修机发生杯具,哪个大哥知道这个螺丝的型号啊

网友:
沙花,没玩过无副翼,帮顶了

网友:
呵呵,楼下接着答

网友:
我也没用过,楼主去看看飞越卖的产品中有无提及吧~

网友:
用飞魔士无副翼头的路过

楼主:
首先谢谢,问过但答 案不太满意,说的是M2*12但上紧主轴的螺丝是一样,不过我对比过摇臂的明显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了的一段! 磨掉即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短了不是长了,阳台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A:

        M2*12 杯头! 还稍长了一点! 自己磨掉! 图片里的就是2*12

楼主:
谢谢阳台侠,有淘宝地址吗,麻烦发下给我可以不,还有你的中联在没上紧时是不是有点松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30520185&_u=p4np47q321a       两边没上紧的情况下有一点轻微的间隙! 所以两边同时相对上紧!防止偏斜!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锉的时候先带个螺母在上面,可以防止螺纹变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用电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电磨啊!

我比较喜欢用手工的。

网友:
感谢解答 有一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