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F35爽飞

楼主(2011-09-25):
超级小的F35,翼展只有590MM,配置是64MM涵道,40A好淫,2200 25C电池,起飞重量600克,推力700多克,推重比过1,爽。

楼主:
最后降落小炸哈哈

网友(2012-05-03):
什么配置呢?用3S还是4S,电机多少?

网友:
最后一下,头没了

网友:
什么配置呢?

网友:
cuo错多了

网友:
lz神了.......请教这么小的飞机怎么塞进64涵道和2200的电池,原机不是55涵道吗?

网友:
场地不错,还可玩船

网友:
速度这么快,怎么起飞的呢?手掷速度不够吧

网友:
这速度应该是用4S的64涵道的了

网友:
◥█▄▃▁
...◥█☆█▅▄▃▁▁▁▁▁▁▁▃▄▅00▅▄▁
〓▇█████拿分专用灰机████████████▅▄▃▁▁▁▁▁
〓〓〓█████████████◤

网友(2013-08-29):
这款是飞翼的吗?好飞不?

网友:
看图都知道伤痕累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