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无线模拟器

楼主(2011-09-25):
简易模拟器SM600的摇杆精度较差,G4的定点悬停根本没法完儿。

看到过无线模拟器的信息,有玩过的人能否介绍下该模拟器效果如何,是否对应所有的接收机?

网友A:
摇杆精度?无线?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
现在出无线模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精度?无线?之间有什么关系?

准备用真控练习模拟器,但现有的两套的音频线不太好,造成通道间有干涉,无法用真控。
我考虑,如果是无线模拟的话,控不用连接音频线,就避开了因为线路质量不好造成的干涉。

网友:
用真控的玩模拟器的飘过,从无出现任何问题.
刨根追底,人的问题 (思路)做什么事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无线辐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