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镍氢电池,用B6充电,0.3A充电电池还是烫手

楼主(2011-09-25):
一开始冲2000毫安是用1安冲进去的,感觉
电池
热了,就改成0.3电流,可是电池还是热,晕死

网友A:
电池的特性而已,有的充电器还是根据温度来判断是否充满的哩

网友B:
过压了,充到微温就可以了

网友C:
镍氢充满后内阻会增大,充入的电能也会全变成热量,所以即使是0.3A也会发热的,温度也是判断镍氢是否充满的指标之一~

网友D:
楼上说的专业

网友E:
镍氢充电本来就会发热的,0.3a看上去小,实际上许多标准镍氢充电器都不到0.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