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节5号电池的恒龙坦克电池盒

楼主(2011-09-25):
自己找了个6节5号电池盒,接了田宫头,放进M41里大小倒是正正好好。用SANYO的ENELOOP试了一下,可能是金属版坦克的原因,开起来相比模型用电池感觉有些软。唉,毕竟5号电池力气小啊,呵呵,就做个备用电池吧。可能塑料版的话,自重轻,用它会合适一些。在此鄙视一下恒龙原厂的镍镉电池。。。

网友:
5号充电电池好像最大容量也有2000多安时的耶!

这个东西可以作为应急电源,呵呵.

网友A:
买这个电还不如买个7.4V 3000MA锂电,这些电跑不动的,作控电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这个电还不如买个7.4V 3000MA锂电,这些电跑不动的,作控电不错

同感……

网友:
玩坦克至少也要1860那种吧,报废的笔记本电池里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这个电还不如买个7.4V 3000MA锂电,这些电跑不动的,作控电不错

请问7.4V 3000MA锂电有不有烧版子的隐患?在使用时在注意什么吗?准备想升级块电池!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7.4V 3000MA锂电有不有烧版子的隐患?在使用时在注意什么吗?准备想升级块电池!谢谢!

不堵转是不会烧的,加速柔和点便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堵转是不会烧的,加速柔和点便是

不赌转的话估计旧就的换那个395电机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堵转是不会烧的,加速柔和点便是

加强制风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强制风冷

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东西?
把HL电调外壳拆掉,买把电脑显卡风扇 吹吹便是

网友:
电脑风扇都是5V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HL电调外壳拆掉,买把电脑显卡风扇 吹吹便是

哦!明白了!那还可以搞成水冷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HL电调外壳拆掉,买把电脑显卡风扇 吹吹便是

Ken大哥,如果改用锂电的话,HL原厂的电路套装有必要加风扇吗?
始终对烧电路板有隐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Ken大哥,如果改用锂电的话,HL原厂的电路套装有必要加风扇吗?
始终对烧电路板有隐忧……
别称我 大哥 ,二节锂电与NH充电 电压都是相同,加风扇否看需要吧,一般没过热过载保护的电调是较易烧毁的,发热量大的加个风扇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称我 大哥 ,二节锂电与NH充电 电压都是相同,加风扇否看需要吧,一般没过热过载保护的电调是较易烧毁的,发热量大的加个风扇较好

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还是感觉用7.2v的保险点样!网上有卖7.2v 3000mA的电池如何?

网友:
顺道问问有没有哪位兄弟给电调加装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