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孔键槽如何加工。有什么简易机械么?

楼主(2011-09-25):
我是搞维修,加工的。  我自己有车,有铣。  有时候皮带轮内孔一加大,键槽就给镗没了。只好用铁锯板挫。那个累人那。还不正   请各位大哥说个我能接受的了的法,农村没有必要投好几万买个工业插床。只要简单能用就成。五千,六千能解问题就成。请万能的坛友赐教。。

网友A:
没必要,有这钱可以买个二手线切割了

网友:
量不大的话,用车床,锁定主轴,磨个刀 插出来

网友:
用牛头刨床吧,B665  5700------7000左右,论坛有个自己做插床的,用的最原始的方法。。。如果楼主想做的话在交易版块求购我出的那个方的十字滑台,自己做个插头槽钢焊接机架,用不了几个钱,我原来就是想收来做插床的,无奈当时条件有限没做成,出给辽宁的朋友了,现在后悔了,做插床绝好的东西啊。。。。

网友:
做一个简易的拉*

网友:
真想省钱 用键槽凿子剔。剔好用锉刀修正一下就行了。前提是你会锻打键槽凿子,现在会的人不多了。

网友:
1)估计买个手动冲床冲头换插刀下面弄个滑台就行。

2)把你的铣刀磨方主轴锁紧上下移动工作台及可

呵呵

网友:
有一种插头,可以安装在卧铣上,价格不高,二手的我花了一千多,用在X62W上。

网友:
通俗的讲,上床狂插,别想歪了,老一辈都是这么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有这钱可以买个二手线切割了

对,你最有用的是线切机

网友B:
还是要线切割吧 有硬零件的时候什么机都不行 只有线割

网友:
可以拉\插\线切割.

网友:
用车床插啊 磨把 插刀手摇中托板 就行了 我有时也这么干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先铣再插不是更爽???
铣完插比较不伤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线切割吧 有硬零件的时候什么机都不行 只有线割

皮带轮是铸铁,线切割易断丝
我是先铣再用锉修,也不是经常搞这个。

网友:
车床可行的,以前就这么干的,简易内键槽,磨专用刀具,每次少进一些,拿车床插几十次就行了,就是费劲点,精度也能保证的。

网友:
车床上  或者铣床上  装上这个更方便!

网友C:
我钳工出身
划线,锯缝,錾削
10个的灰铁键槽,1小时左右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一个小时 你这个键槽时间成本太高了。
看来会手工加工键槽的真不多了。
划线后不用锯割,10毫米键槽 凿子就是10毫米的。三下五除二就剔好了。我师傅当年手工加工键槽,比刨床都快。刨床还要找正,一般精度要求不高的键槽,他都是直接剔出 锉刀修整。

网友E:
地板和12楼的办法最好了

网友F:
简单一点高效一点的话用电镐配合相同宽度的凿子好了,就是现在那些电锤有一档可以关闭旋转功能,只做往复直线冲击运动。所以关键是做一个接口,能够用上好的凿头连接到钻柄上。这样凿键槽可以快速多了,如果这把电锤可以固定到中拖板上就可以了,当然还要对起凿处大角度倒角才能方便凿子切入。

网友G:
简易拉床

网友H:
前段时间不是很多人做火花机吗? 选好电极的宽度,用火花打个键槽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