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费解,恒龙原装充电器输出电压14伏?急盼回复.

楼主(2011-09-25):
今天随意用万用表打了一下恒龙原装
充电器
的电压,结果吓了一跳!居然14伏还多,接近15伏了!各位模友,方便的话也测一下,看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不明白,难道是因为没有负载,但是我量别的稳压电源,没有这么离谱的阿!

楼主:
反复测量多次,结果一致,搞不明白了,难道充电器坏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充机电压是较电池高的,快充的较高,没关系的

网友B:
我的也是接近15伏,插到HL的遥控器上用,就剩12伏左右,反正我HL的遥控2,,3个,烧了不可惜。
15伏冲7.2和8.4,9.6的电池组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这下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