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伟金属带锯被我拆了~很彻底

楼主(2011-09-25):
本次拆解主要想要达到以下目的:

1.拆出黄色胶体.彻底清洗.除味
2.了解传动结构.为以后改博业款式的横式带锯做准备
   (比如.如果改了.加水的话.水会不会留到电机里面)
3.评估一下D一个出来的可能性

有海量的超精细图片.以后面的楼层.
主楼有个拆解难题....希望得到大家和建议.
希望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智力

先来一个机械部分..核心的...精密..部件...
曾经有网友说想D一台..看到这个部件..我想..应该死心了吧 D不出来的..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D不出来...原因就在于精密配合.

上面的铜蜗轮就放到这个洞里头.注意.铝合金圆柱体和机壳上的孔是紧密配合的.非常紧.圆度也非常好.设计意图就是密封..
防止里面的油泄露.也防止外部的液体进入到里面.拆的时候费了不少力气.犹豫了好一会.是拆还是不拆.不拆又不甘心.

这是装油的盖子

好了.引出本次拆解最大的难题...下面这个部件怎么拆..

它是跟转子连在一起了.用扳手拧螺母的时候.转子跟着转....环视一圈..根本没有可下手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卖废铜铁

网友:
一个铜蜗轮,一个链轮、一根轴、俩个轴承,和蜗杆一起组成最简单的减速组

网友:
和电机转子是一体的拆电机固定转子就行了呀

网友:
轴上备2个帽,备紧

网友:
转子那边的外壳应该可以拆的,用虎钳夹住转子铁心

网友:
应有个固定转子的地方.不然如何上螺帽

楼主:
我想蜗杆跟转子的出轴应该是用键槽固定.
没有办法只好把黄铜蜗轮装回去..黄铜蜗轮跟小链轮是同步的.

只要想办法固定小链轮...另一头的蜗杆我想应该也就固定的..

只不过..问题是.减速比很大...蜗杆那边稍微用力.

小链轮这边就会转动的力矩就会变得很大...

需要想个办法固定小链轮...

拍了很多图.基本每个部件都有.晚上再上图吧...全部图片放到一层楼里打开很吃力...

楼主:
晚点会有个总体点评...质量啊..做工啊..改造建议啊..各个方面...

给想入手的朋友一些建议

网友:
似乎不是用铜涡轮密封的吧。你看铜涡轮的右下角还有O型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O型圈是最后的防线

网友:
哦,懂了,涡轮和O圈之间的那个圆柱体也起密封作用。

网友:
楼主大哥,可否来一张锯床的全家福

网友:
很喜欢 比较适合地方小的家里使用 但是 苦于踞条问题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解决
观望中

网友:
这玩意做出来 估计不难
隔壁就有成品的台锯 只不过比这个要大好多呢 两个大轮子 一个减速器 一个电动机 还有一个铁架子

楼主:
今天传些开关的照片..想换成能自锁的...又怕找不到同款的.怕放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传些开关的照片..想换成能自锁的...又怕找不到同款的.怕放不下..

我的得伟带锯怎么是船型开关和调速旋钮的呢?  这个开关是哪里用的?

网友:
那个螺丝得用冲击套筒拆吧?修摩托的地方有冲击套筒,

楼主:
回复 网友B:

照明灯开关是船型开关..扳机开关图上的是

楼主:
看来感兴趣的朋友不多.那我就自娱自乐吧...

这次上点其它的零部件.比较普通.基本就每个零件一图带过..

楼主:
第二部分

楼主:
以最后两张图以及总结.结速这次自娱自乐:loveliness:

总结一下:

1.内部线路有很多黑色电胶带.已经发沾.质量很差.
很明显是被人为剪断,然后重新接上去.由此推断.因该是更换配件的需要才这么做的.所以."洋垃圾"是经过维修.替换处理的洋垃圾.呵呵.照明灯.电源线(地线被切断不用).甚至电控板.都有可能被替换过.当然.配件可能是原装的.多台坏机配件组合成一台好机罢了.

2.垃圾味挺浓.是需要一个有效的清理办法.对我而言.我选择了彻底
拆解.可能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3.经过这次拆解.我发现有些轴承是需要更换的.轴承的质量都不错
用的都是清一色的滚柱轴承.

4.做工整是一流的.黄色的塑料胶体质感觉一流.
精密部件配合一流.链轮链条质量一流..铝合金件都是一流的..
非常不错.

暂时就这些吧:loveliness:

网友:
谁说不感兴趣,顶楼主。来个实物摆放的全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全景图搜我以前发的贴子..刚到货的时候发了一贴..有几张全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说说哪家的锯条好用,这才是重点。

网友:
卖铜最划算

网友:
这个锯还是不错的。大概都是成集装箱走私回来的电子工具洋垃圾。然后大家出钱赌集装箱。一般都能赌赢的。然后从中一系列的淘找拼装。然后再批发给卖二手工具的店铺或是直接自己卖了。

网友(2013-03-08):
引用 楼主:
以最后两张图以及总结.结速这次自娱自乐:loveliness:

请问轮子是普通边缘垂直的,还是啥结构,保持了带锯不掉锯条。

网友:
DIY就没必要弄这个小东西了吧,如果上大家伙,那涡轮蜗杆减速器有成品的卖,买一个回来就可以了,电机和涡轮蜗杆减速器之前用三级的皮带轮链接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还是擦干净装上吧还能卖点钱

网友:
那天见过一台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感兴趣的朋友不多.那我就自娱自乐吧...

牛黄解闷丸同志,你拆解了这个机器,能说下为什么带锯条不跳出来么。我看带锯轮没有把持的锯条的边缘突起。

网友:
那个蜗轮杆的螺冒要用风炮打,很容易打下的,风炮的瞬间冲击力比你扳手产生的大的多了。

网友:
那两个轴承柱之间是平行的还是V型的啊?来几张导轮的特写看看。

网友D(2018-10-27):
那个转子上的蜗轮螺母拆的话,先拆定子外壳,让转子暴露出来,然后用个布包一下转子,用手抓住就可以了。
我想问一下的是,有谁知道这个灯泡的功率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