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火的7075版TG旋翼头

楼主(2011-09-25):
最近很火的7075版的TG式无副翼旋翼头。

整体用料不错,加工精度也还可以。

分体式的控制臂,原厂拿来部分已经上胶。推力轴承在两颗轴承中间,并没有上油。

比较喜欢的部分,用的是2.5mm横轴螺丝,可用2mm螺丝刀上紧,用起来比1.5mm螺丝刀踏实很多。值得表扬。不过横轴和亚拓不通用

RJX的横轴螺丝,2MM螺丝,用1.5mm内六角

和RJX的无副翼比比。宽度上要窄了不少,桨夹大小差不多,主要是中联部分短了。原配的是每边2颗橡胶垫圈,非常软!

刹车帽做的很漂亮,最关键的是,打孔比较准,不会像RJX一样,转起来刹车帽在晃动。

桨夹上的加工纹理清晰可见。加工精度不错,表面处理上还有提高空间

凌乱布线的超混编450

楼主:
说点不足的。相位器臂里似乎不是滚珠轴承,是类似轴套一样的结构。顺滑度比轴承要差些。而且我拿到的其中有一支,螺丝只要轻轻的带上一点力,就会有卡涩的现象。

另一点:中联与主轴的的固定螺丝,与中联上的开槽是同一边的。光用一颗螺丝是无法完全紧固中联的。一定要用相位器固定的两颗螺丝辅助上紧。所以安装完后务必要检查相位器的顺畅程度。

楼主:
横轴垫圈是由4个O圈组成,非常软。实际飞起来普通航线会显得比较柔和。但是很暴力的话,最好要经常检查。

网友:
原厂相位器那里是轴承,相位器跟中联之间有两个铝垫圈。设计的思路还真是利用那两个相位器的固定螺丝辅助固定中联,变一点固定为三点固定。起到冰人的中联保护器同样的作用

网友:
看上去貌似不错~

网友A:
评测写的不错。 就是估计楼主应该不是搞机械的。    “打孔” 二字也就只有非专业才叫得出来。

搞机械的人基本都不会说打孔,而说钻孔或孔加工。

网友B:
整体打磨光滑点就完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整体打磨光滑点就完美了

TG是出口型的机机,面向欧洲的,能看到刀纹,可以知道加工精度,及切削用量这些,所以欧美的很多产品都保留刀纹,出产的东西都是CNC加工后未经过抛光或喷砂处理的。

网友:
LZ的微距非常好用,鉴定完毕

网友:
 相当具有金属质感的旋翼头,看着就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TG是出口型的机机,面向欧洲的,能看到刀纹,可以知道加工精度,及切削用量这些,所以欧美的很多产品都保留刀纹,出产的东西都是CNC加工后未经过抛光或喷砂处理的。

学习了

网友:
看上去和很舒服

网友:
我在用TG头,很满意。

网友:
SK 720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体打磨光滑点就完美了

我倒情愿不影响精度的地方可粗则粗,降低成本才更实在

网友:
好像不错的样子

网友:
以前玩过TG450,后来飞掉了!
其实TG的产品的确不错,特别是精度,相对于YT有过之而没不及!

网友:
超喜欢TG 打算入手。

网友:
表面加工 。。。继续加油

网友:
只对sk720有兴趣.....

网友C:
加工挺粗糙的,刀痕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工挺粗糙的,刀痕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工挺粗糙的,刀痕明显~

只要那些孔位的尺寸、位置精度够,表面没关系的,喷个砂全解决,除了好看并怎价成本,没啥用。
我们只要里子,面子无所谓,还是那句话,只要精度够,让刀痕来得更猛烈些吧!

网友:
很火嘛,要么买个试试

网友:
刀痕挺好看的

网友:
哎。。有得有失。。

网友:
谁用谁知道

网友:
我特别喜欢有刀纹的产品~  特别是那种CNC的切削纹~

网友(2012-03-27):
表面别处理了吧 ,处理了就涨价了 ,只要保证强度 精度就OK 了。 还能便宜点最好

网友D:
不妥

引用 楼主:
说点不足的。相位器臂里似乎不是滚珠轴承,是类似轴套一样的结构。顺滑度比轴承要差些。而且我拿到的其中有一支,螺丝只要轻轻的带上一点力,就会有卡涩的现象。

另一点:中联与主轴的的固定螺丝,与中联上的开槽 ...

中聯固定方式不妥,靠相位擺臂螺絲鎖緊主軸,那相位擺臂會不靈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聯固定方式不妥,靠相位擺臂螺絲鎖緊主軸,那相位擺臂會不靈活

极度赞同。
这个螺丝锁的我很郁闷。紧也不好。松也不好。还要经常检查。

网友:
TG是不错的飞机,哥有一架

网友:
跟定位件相比,拉杆好细

网友:
精度。做工。先不说。。。。说说卖家的服务。。。赞一个。。。服务很好。

网友:
T8真是街控了啊

网友:
想问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昨天吧450PRO升级了V8和TG的旋翼头,但是原装的舵机连杆长度不能使螺距0°时候的限位器水平,看到你的图,很完美

之后只能加长舵机的3根连杆长度,现在已经到43mm再长就不安全了,即使这样还是不能和楼主一样,限位器总是有点向下的,但是螺距没有问题

总体感觉是主轴长了一些,要是缩短10mm,就没有这个问题

难道只有我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机械美感

网友(2012-06-16):
飞腾的电调,不会挂吧?

网友(2013-01-23):
弱弱的问下TG是什么牌子的?土共牌?

网友:
这个头的精度没话说的,很喜欢,就是螺丝太脆弱,很容易断

网友:
楼主请报个价格参考一下为盼,先谢谢啦!

网友:
TG头用PRO118mm主轴略微偏高了一点,19mm舵机拉杆和32mm桨夹拉杆球头扣吃牙太少,不太安全
建议使用DFC主轴可以使翼头高度降低6mm,或者使用39mm桨夹拉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评测写的不错。 就是估计楼主应该不是搞机械的。    “打孔” 二字也就只有非专业才叫得出来。 ...

呵呵 当初刚学数控的时候也这样 后来老师说再说  打孔  就罚抄 钻孔 100遍 后来就记住了

网友(2013-03-13):
这个款式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