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V3 震动无法排除

楼主(2011-09-26):
最近又把不争气的主无刷丘比特v3翻出来修修,看看能否重回蓝天。
现遇到震动的问题,不装大桨没有震动,装了大桨就震得和按摩器有的一拼,大桨已做过动静平衡,主轴,大齿轮,大桨夹,副翼横杆,副翼都换成新的,还是震哈,实在没有招了。请教大家有何解决办法?
另碰到一奇怪问题,原来推1格油门,尾电机启动,后来调试中发现左右方向反向,故将第四通道在控上设置反向,却发现油门要推2格尾电机才能启动了,丘的控行程本来就短,现在变成大桨已经转起来了,尾电机确还没有动静,汗。

网友:
关注一下,我的小丘震动也非常大,也做了静平衡,动平衡还没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又把不争气的主无刷丘比特v3翻出来修修,看看能否重回蓝天。
现遇到震动的问题,不装大桨没有震动,装了大桨就震得和按摩器有的一拼,大桨已做过动静平衡,主轴,大齿轮,大桨夹,副翼横杆,副翼都换成新的,还 ...

从机身侧面观察,是不是有双桨现象呢?

网友:
尾桨不与油门随动,试着调整一下前后马达比例电位器。

网友:
曾经的CUPID-V3把我的耐性和毅力 全都磨没了 没上过天   就绑在板凳上面 调个双桨都把我烦死了

网友:
我的也一样,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