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208KV2600电机电调配置问题

楼主(2011-09-26):
好盈18A电调能配这个
电机
不,用5030桨,3S1500MAH20C
电池
,手上正好还有个新好盈18A,可以的话就省个30A电调钱。看参数好像行,不放心求高手给参考下。

网友A:
放心用,绝对没问题,只要不盲目追求暴力上更大的桨就行了。

网友B:
我刚测试过,2208kv2600电机3s锂电下最大稳定电流11.6A,峰值电流14A左右,你的18A电调可以使用,具体参考我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2865&extra=page%3D2 ,有用顶顶,呵呵

楼主:
二位,多谢了。

网友C:
用5030桨
我跟你一样配置,3S电用5030桨不给力。
换6040拉力大了很多,换了用25A电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