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改7mm的注意啦!!!!

楼主(2011-09-26):
一定要把尾杆改短,建议10.5比较适合,长了重心太后,会增加十字盘的压力,前进后退会荡秋千!!!!

网友A:
控工程模式可以调重心,我没改一样很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程模式调的只是桨的角度,是通过改变角度来达到平衡,会使十字盘舵机负担加重,我指的重心是指物理重心,即拎起旋翼头观察机身的平衡,装上电池应该整体是平衡的可略前倾,这样请进后退的速度可以达到基本平衡,你调工程模式来平衡后,请进后退速度绝对不一样,而且大舵量前进或后退后会荡秋千。

网友B:
调整重心:改一下电池位置

网友C:
我的没改,一样很稳,至于你说的大舵量荡秋千,因为原厂尾电机买回来就挂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改尾管还不如头上配重,飞机会更稳,虽然重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