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钻有人玩过吗

楼主(2011-09-26):
同等号数钻头和麻花钻相比,那个给进速度快,比如6mm的,0-30mm那个给进快?越深抢钻越快这是自然,用枪钻代替麻花钻打一般的孔的效率呢?

网友:
玩枪钻的一般都玩狗狗。你玩过吗?

楼主:
我用麻花钻配小电机打铝合金,打超过1倍口径孔速度就下来了,想找个排屑好的钻头而已,不用深空高压高冷那么复杂

网友:
一点也没听懂

网友:
你不会把枪钻夹在台钻上吧!

楼主:
夹台钻上会折弯钻头吗

网友:
.枪钻是多少钱一根的?

楼主:
2毫米的5块钱

网友:
这么便宜?有图片吗

网友:
0000 我看错了。删除我的

网友:
需要高速专用机 深孔 麻花钻不如枪钻效果好

楼主:
没这么复杂,外排屑的

网友:
不知道讲什么东西,
检钻一根会超过台钻的价格....
不知道你所讲的枪钻是什么东西

网友A:
所谓枪钻顾名思意就是钻枪管的钻走呗,当年发明这玩意就是为了整这玩意的
用于打深细孔,大长径比的孔。
挖机上的油缸内径就是这玩意打出来的,然后绗磨研磨的

楼主:
简单点,深孔排屑发热怎么解决,尤其是钻铝粘钻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枪钻顾名思意就是钻枪管的钻走呗,当年发明这玩意就是为了整这玩意的
用于打深细孔,大长径比的孔。
挖机上的油缸内径就是这玩意打出来的,然后绗磨研磨的

i油缸不是用无缝管做?

网友:
钻铝的话加水或者油,而且钻两下就得把钻头拔出来清理钻屑之后再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i油缸不是用无缝管做?

油缸盲孔的多啊。

网友:
6mm 钻铝合金切削速度65-300m/min   进给量0.005-0.04mm/r    导向孔尺寸6.02mm 深15mm以前,冷却液压力大于4mpa 孔的精度和光洁度不是麻花钻能比的,效率个人感觉一般

网友:
钻头好几千,机器更贵,还有高压油等设备,玩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点,深孔排屑发热怎么解决,尤其是钻铝粘钻头

那就简单点回答咯,需要主轴中心出水功能,当然钻头也应该是有这个功能的
直径6毫米的30倍径深孔钻(注意是硬质合金深孔钻不是枪钻的)钻头价格大概1000-2500/支
枪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当然如果需要超过30倍径的话只有使用枪钻了,实话说进给速度不是很高(与
硬质合金深孔钻相比)通常在0.0几每转

以你的问题看主要是钻头粘刀的问题,应该在刀具和切削线速度上下文章,譬如降低切削线速度(换算成转速),适当更改进给速度等
1倍径左右的孔还不属于难加工的问题行列,3-5倍径可以使用高速钢钻头啄钻加工,5倍径以上才真的需要机床和刀具有中心出水功能

网友:
深孔  单刃切削  要有专门的设备钻头一根都不少钱

网友:
这个也有很多人自己在做这个机器

网友:
木仓钻有导液槽,通过液体冷却,而主要的是液体的压力与冲刷可以带走切削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我反正没用过!

网友:
液压缸用无缝钢管加死赌焊接不行吗?我家楼下就是修液压的,我看好多缸都是这么做的啊?还有我看大汽吊的大臂的油缸都十来米长,有这么长得钻头吗?还是直接用的无缝钢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做油缸的厂做过监理 他们的油缸长的有六七米的 都是用深孔钻床钻的 用的就是这种枪钻头 枪钻在他们厂做的是普通精度的
其实他们还有三种钻深孔的钻头
一个叫内排屑 深孔钻  一个叫吸喷钻 一个叫套料钻
前面两种基本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是内排削 一个是外排屑
套料钻是钻直径很大的油缸的 他套下来的料芯还能做一个小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