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关于电池和电机齿的问题

楼主(2011-09-26):
新买的飞跃450sport,空机里面的
电机
齿是14T的。
因为我是新手,潜水看帖说建议用10~13T,我想入10T,看可不可以呀?
然后是
电池
,只悬停,对尾,航线的话10C够不够用呢?
PS:电机是3900KV的

网友A:
10C还用问够不够吗。有显摆的嫌疑哟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人家问的是电池,不是控

网友C:
电机齿11T吧,电池现在10c很少了吧,基本都是20c以上了吧

网友D:
还是最少用20C吧

网友E:
配多少T的齿轮是要看你的电机KV值来定的,一般3600KV的电机配13T的齿轮,你的的电机3900KV配12T的齿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