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 X紧急求救,有请tf-4兄协助!

楼主(2011-09-26):
紧急求救,有请tf-4兄协助!

事情起因:之前的改装都是非常顺利的,昨天想改善一下电调的线性,把信号线接到主板的后面。

结果是烙铁的温度有点高,在焊接信号线的时候整颗电阻被焊掉了;想重新焊回去的时候,把线路板上焊接电阻的焊口烫掉了。

具体位置可以看这里:
tf-4兄的原图

细图

    现在想求教tf-4兄的是:电阻底下的PCB板上的铜皮烫掉了,想问下这条线路的上一个位置在什么位置,想从那里飞线串接一个同样阻值的电阻,接回线路。

网友A:
烙铁不行换把烙铁在汗……有万用表马?PCB板铜皮刮开点万用表电阻档找飞线位置,双面板还需看吓焊盘(走线)与另外一面有没有接触点

网友:
还是需要一把可调温的电烙铁才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早说了那个地方很难焊接,不建议焊上去,反正你只是用来飞3D,油门本来都是设置一条平行直线,根本不用理会油门的线性问题。
直接把电阻和MCU的铜线之间还有露出来的铜线位置刮一下,露出铜片,焊接上去,后面的电阻以后的位置不用理会它,让它们保持现状吧。
至于那个铜线和MCU那里连接,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的成功焊好了,我是运气好一步到位的,因为电路板坏了,只能焊这里了,慰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早说了那个地方很难焊接,不建议焊上去,反正你只是用来飞3D,油门本来都是设置一条平行直线,根本不用理会油门的线性问题。
直接把电阻和MCU的铜线之间还有露出来的铜线位置刮一下,露出铜片,焊接上去,后面的电 ...

呵呵,感谢老兄的关注。
现在我的线路板的情况是这样的:电阻下面两端的铜皮都掉了,可否这样处理:电阻其中一脚直接接在MCU的左脚,电阻另外的一端想办法找出飞线的位置接上。因为如果那个电阻不在的话,现在电调的信号线连接回去前面原来的焊点上没有接到主板的电调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不行换把烙铁在汗……有万用表马?PCB板铜皮刮开点万用表电阻档找飞线位置,双面板还需看吓焊盘(走线)与另外一面有没有接触点

感谢NF7兄的提醒!是否找另外一个表现为电阻为零的接口位置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要排除表笔的线阻(好点的表笔电阻档最小的档位短接表笔后显示可以为零)图片看PCB走线进入MCU底部应该是接到MCU某引脚(不排除这根线与MCU某引脚之间还有其它元件)如果那根线是直连MCU某引脚…用万用表电阻档或通断档位就能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排除表笔的线阻(好点的表笔电阻档最小的档位短接表笔后显示可以为零)图片看PCB走线进入MCU底部应该是接到MCU某引脚(不排除这根线与MCU某引脚之间还有其它元件)如果那根线是直连MCU某引脚…用万用表电阻档或通 ...

OK!基本明白,今天晚上继续试验。

网友:
哇嘎,这都折腾成啥样了,真是小鸡无极限啊

网友C:
玩什么!搅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什么!搅成这样
广东话叫:屎忽痕。普通话叫:没事找事。都是无聊惹的祸,唉……早知道那晚继续打磨我的微型F3P轻木模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