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十字盘的这个控制臂,这个位置本来是固定的还是可以动的!

楼主(2011-09-26):
请问下,十字盘的这个控制臂,这个位置本来是固定的还是可以动的!
就是我用黑笔标记的地方,那个塑料和金属接触的地方!

我今天发现我的十字盘这个臂可以手动移动,一动十字盘就不平了呀!

网友:
固定死的

楼主:
不是吧,那我的是坏了?我的会动,不通电的情况下可以移动而且舵机不会转!

网友:
固定的吧

网友:
如果这个可以动,那十字盘怎么控制?

网友A:
有一颗顶丝锁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颗顶丝锁死的。

楼主:
多谢,昨天晚上又拿着左看右看,发现有颗镙丝锁住,原来是我的镙丝松了,哎!!!!!!!!!
谢谢各位了,我是新手,。。。。。。。。。。。

网友:
可以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