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首个****飞控雨中首飞,烦请提出宝贵意见

楼主(2011-09-26):
废话不多,切入正题
           设备:****飞控
动力:朗宇2212,kv1400,7060桨
载机:冲浪者
摄像头:Gopro录制兼输出至地面传输
遥控:9x2,72M
图传:2.4G 1W(质量很一般,焊工不如我)
电池:动力和(飞控+图传)独立供电,2200mah 20c动力用,150020c飞控用
总重:1400+g
飞行时间:10分钟
剩余电量:动力3.8v左右,飞控:4.0左右
飞行控制:
           ****飞控不得不说比我想像中要好的多,初步调试不难,说明书也较详细,问题也能及时交流解决
还没有进行深入调试,就进行了首飞。
遇到问题:
1、平衡模式下,进行手动控制时,飞机前后俯仰比较剧烈,经反映后,实为本人调试不到位
2、动力通电后,图像不能在简单画面,不能进行完整界面切换,经沟通,等下次再测试试给予研究解决(可能是本人操作有误,这个还说不上,等有时间会再试)
3、回家模式后,关控,感觉没效果,但是可以盘旋(在地面听不到电机工作),可能也是没有调试合适
4、电量显示不太准确,可能是没有还校准
总批:
           ****飞控还是不错的,升空后各个模式都试了一下,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是线太乱了,呵呵

哈了,话不多说,看视频吧
首飞,请大家雅正!
欢迎各位从下面开始捅啊~

网友:
呵呵.兰州的.很想我的母校,我的往事

网友:
小韩来了····

网友A:
呵呵 不错 另外给你几个建议
一、你装机设备太重 动力电池容量太小 没有必要独立供电设备 我的冲浪全装备是 1200克 3S 30C 5AH电池
二、几个问题解答下

1、平衡模式下,进行手动控制时,飞机前后俯仰比较剧烈:升降P值过大 调小即可
2、动力通电后,图像不能在简单画面,不能进行完整界面切换,经沟通,等下次再测试试给予研究解决(可能是本人操作有误,这个还说不上,等有时间会再试): 将模式切换通道 插到一个有3段开关的通道中 舵量设为正负100%   就可以切换界面 中位为不显叠加 报警消息除外。
3、回家模式后,关控,感觉没效果,但是可以盘旋(在地面听不到电机工作),可能也是没有调试合适:接收机失控保护要设定
4、电量显示不太准确,可能是没有还校准:电压电量都要校准  有条件可以利用功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不错 另外给你几个建议
一、你装机设备太重 动力电池容量太小 没有必要独立供电设备 我的冲浪全装备是 1200克 3S 30C 5AH电池
二、几个问题解答下

1、平衡模式下,进行手动控制时,飞机前后俯仰比较剧烈: ...

受教了,十分感谢,下次应该会更好的

网友:
视频不错。学习。有机会观摩学习。

网友:
怎么不手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