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视频 看看银燕9257舵机超强抖舵视频!

楼主(2011-09-26):
(无正文)

网友:
这个,太牛了~

网友:
..太强了。。。这个

网友A:
超高速舵机不适合用在固定翼控制舵面,高速锁尾舵机更加专用化,更不合适。。很多0.1s以内的都有此问题,MKS,Hyperion 都遇到过。

建议换稍微慢一点,扭矩大一些的舵机。0.11s~0.15s/4.0~5.5kgcm的应该就没问题了。在这架50E足够快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 但如你所说  大多数的数字锁尾舵机都有此抖舵的现象吗?或者是一开始不抖  使用一段时间就开始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曾尝试过超高速舵机用在固定翼,结果跟你一样,狂抖不已,而且速度很快。崭新舵机,买来就这样。

结论: 术业有专攻,不同舵机各有其适用领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高速舵机不适合用在固定翼控制舵面,高速锁尾舵机更加专用化,更不合适。。很多0.1s以内的都有此问题,MKS,Hyperion 都遇到过。

建议换稍微慢一点,扭矩大一些的舵机。0.11s~0.15s/4.0~5.5kgcm的应该就没问题了 ...

这不是速度快原因引起的,应该是舵机问题的

楼主:
我也是一头雾水 但是同时购买的9258金属齿就没这个问题 那个爽!

网友:
应该是舵机本身问题吧

网友:
电位器 拆才 喷W40...。。不拆也行 电位器上有个空位。。

网友:
我上次买三个emax 08d,搞f3p。两个起落,副翼抖得和楼主一样,方向舵直接电机烧掉。。。

网友:
我的9258买来外壳就是直接滑丝的

网友:
不错,可以搞个按摩器

网友:
真想收来研究一下

网友:
得了帕金森综合症吧……

网友C(2011-11-14):
应该和舵机的选择和使用有关

这个问题我们在2002年把Ftaba数码舵机安装在90级F3A时就已经发现过.从纯电子的角度来看是整个闭环控制系统出现了振荡,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行的应该有两条:第一,降低整个闭环系统放大系数.具体做法就是减小舵机摇臂长度,增加舵机的回转角度.第二就是减小负载的质量.(因为负载系统的质量和振荡有直接的关系!质量大,振荡的能量也就大.)也就是说你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减小(减轻重量)舵面负载或是更换出力更大的舵机.9257的输出转矩也稍显小了一点.
如果采用Hitec数码舵机,可以采用舵机调试编程器对控制参数进行调整,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更多一些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们在2002年把Ftaba数码舵机安装在90级F3A时就已经发现过.从纯电子的角度来看是整个闭环控制系统出现了振荡,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行的应该有两条:
第一,降低整个闭环系统放大系数.具体做法就是减小舵机摇臂长度,增加舵机的回转角度.
第二就是减小负载的质量.(因为负载系统的质量和振荡有直接的关系!质量大,振荡的能量也就大.)也就是说你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减小(减轻重量)舵面负载或是更换出力更大的舵机.9257的输出转矩也稍显小了一点.
如果采用Hitec数码舵机,可以采用舵机调试编程器对控制参数进行调整,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更多一些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正解! 兄所言乃问题实质。帮你补充两个措施

第三: 改变时间常数。
具体做法就是换速度慢一点的舵机,即齿轮减速比大。通过改变 τ 来破坏震荡条件。
其实你提到的减小舵面质量,也是改变 τ 的措施。二者兼施,收效更好。

第四:增加阻尼。
LZ可以试试,用手指触碰舵机连杆,可令震荡停止。

网友(2011-12-21):
第一次看到不适合用在固定翼控制舵面~~太牛了~~

9257不是锁尾的吗?误人子弟啊~

网友:
这震动频率太牛逼了,楼主拿去做个扑翼机玩吧,哈哈哈

网友(2012-06-13):
刚买的蓝箭5g,也是这个德性,也是速度快的舵机。。

网友D:
操,当按摩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操,当按摩棒算了

网友:
学习来的 长长见识......嘻嘻嘻

网友:
舵机死区宽度再大点也不会抖了。高速舵机用在固定翼上,一般就是这样的结果,我早就试过了,换个低速的舵机就好了!

网友:
物尽其用:loveliness:

网友(2012-07-16):
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