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用3S 2200mha 的锂电是否能够用在固定翼飞机上?

楼主(2011-09-26):
最近想学习一下固定翼,打算买套塞斯纳空机自己组装。
手头有10几个电直用的
电池
,3S 2200mha 的。另外有MD933等直机用
舵机
,飞跃40A电调,HB730
陀螺仪
(准备安装在副翼上)。
不知道以上设备又没有合适的空机,麻烦老鸟推荐一下。

网友A:
3S 2200mha
可以直接用在起飞重量1000克左右的固定翼上

网友B:
1.2m赛斯纳可以,还有许多机型也可以

网友C:
都通用的

网友D:
250g 以上飞机都好用

网友E:
很多人己在用了,900mm或以上翼展的都可用。
更可串连6S用在1.2M翼展以上的大电固上。
香港陈伯

网友F:
固定翼的性能和重量有极大的关系,还是根据大小来配合适的电池吧。450用的3S 2200mAH电池比较适合翼展1米2以上,起飞重量800克以上的较大固定翼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