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赛斯纳升降、方向拉杆,新手求助!

楼主(2011-09-26):
都与机身有很大的摩擦,是我装错了吗?怎么解决?

网友A:
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加段吸管

网友B:
正常没事的

楼主:
要怎么弄呢?

网友C:
要折个Z型,才好够得到尾部的舵角。另外出机身的地方套一节吸管,再滴几滴润滑油,就OK啦

楼主:
拿个钳子折好了,谢谢大家,很灵活

网友D:
MD塞斯纳是这样的,我的也是摩擦比较大,后来用钳子把后面折了下就好些,MD的钢丝很粗很硬,很好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