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这个的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2011-09-26):
这个是4通道直升机上面拆下来的,请问是否可以做固定翼飞机。
不知道有没有内置混控。面板上面没有找到混控开关啊。
望指教为盼

网友A:
拿去扔了吧

网友:
对了,你是怎么上传图片的

楼主:
晕。。。发帖就可以传图啊。

网友:
v尾混控开关一般都有,拆开遥控器看看,一般和反舵开关在同一排
还有,lz飞直升机天线是否一直全拉出来?否则飞之前必须拉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去扔了吧

LS的也不要这样吗,物尽其用。LZ可以看看这个遥控的频率,是不是可以换晶体,距离如何。如果距离都不能保证,频率固定的话,还是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