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教,我是天6A,想入滑翔机,这个控行吗?

楼主(2011-09-26):
如题,米真的不多,还望指教啊

网友:
相当的可以

网友A:
遇到有襟翼的滑翔机这控就力不从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有襟翼的滑翔机这控就力不从心了

真要飞到这种机型也就不在乎这种控了

网友:
你好,我之前就是用这个控飞滑翔的。滑翔分为几种,这个控可以飞不需要精确调节的飞机,比如一般的EPO的1米到2米的电滑,这个档次的电滑属于入门的飞机,让你找找飞滑翔机的感觉。这种飞机没有独立襟翼,襟副翼混控就可以了,而且这类飞机本身飞行性能很一般,不需要精确调节,所以天6A完全可以,实际使用中襟副翼混控基本没有明显效果,只是微调的时候方便一点;一般的热气流机也可以飞。

如果是复合材料的山坡机和成品DLG,天6不能实现飞行模式的切换,飞起来就不太愉快了。不过这类飞机本身至少都要接近一千块钱,所以如果你要飞这些飞机也就不缺钱换一个好一点的控。

天6还有一点不好的是不是电子微调,不能记忆数据,如果有两架飞机的话切换一架就要重新微调一次,拨码开关用拨动久了会有接触不良的隐患,飞行途中如果出现接触不良就惨了。

我现在用的是天7,我建议你如果经费不差两三百块的话可以考虑天7,如果紧张一点的话用天6II,因为天6II是有电子微调和参数记忆的,方便很多。当然天6A也还是可以用的,飞飞玩肯定够了。

祝你飞行快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米很紧张的饿,能不能推荐个滑翔机,或者可以出我闲置的2手的

网友:
入门绝对没问题,如果以后要上高级一些的滑翔机,要开襟翼的就需要7通以上的控了。

网友:
玩玩可以,好好玩玩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对自己做飞机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买套材自己做,滑翔机主要有淘宝上的mini dlg,60-90块钱,但是翼展比较小,只有60cm,重量50-80g,这个是无动力的,你需要额外买2个2.5g或3.7g的舵机,如果你没有天地飞的4通道微型接收机可以请老板把机身加宽一点,这样能放下天地飞的6通道接收机(我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是黑龙模型的蓝精灵或时光鸟套材,140块钱-180快,成品机280-310块钱,翼展1.4m-1.6m,这个飞机很好飞,但是如果你是初学还是算了,轻木套材机如果降落不好容易摔机,不好修复

EPO电滑里新手比较适合的有1.37米的凤凰,好像加上电机什么的才不到三百块钱,比较实惠。EPO电滑不推荐买翼展1米以下的,我感觉那种飞机速度都比较快,没有滑翔的感觉。还有ASW15 空机310块,电机和折叠桨再加100块。这个飞机翼展2米,我写了一个关于这个飞机的经验贴,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highlight=asw15

手执滑翔机DLG你如果感兴趣可以买GT2011,350-420块钱。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动力的对新手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