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齿和电池

楼主(2011-09-26):
电池
板块没人气,移步本版,望老鸟指教!
新买的飞跃450sport,空机里面的
电机
齿是14T的。
因为我是新手,潜水看帖说建议用10~13T,我想入10T,看可不可以呀?
然后是电池,只悬停,对尾,航线的话10C够不够用呢?
PS:电机是3900KV的

网友A:
10C悬停,够了!!!是不可能的,哈哈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用10T,總旋頭只有2886轉,可能會走尾,最好能夠有3000轉至3500轉之間,見意你用12齒會適合,如果你還覺得轉速比較高時你可以調節油門曲線來平行,因為轉速太低時,當你在風比較大少少時你的機就會難控制。

网友C:
3900KV我也建议12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