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x600D与PC的连接问题,急!

楼主(2011-09-26):
虽然大家现在都玩650了,但是没有钱的我还是得用学校的模型600,而且是前人留下来的,好多东西不全。。。
言归正传,1、600和电脑连结的时候需要开电源开关吗?
          2、如果不开开关和电脑连结,usb连接线上的绿灯常量,说明连结好了,接收机红灯常量,飞控板上的绿灯闪烁、红灯常量、蜂鸣器:滴滴-滴,技术手册       说这是表明电压过低,可是我刚给电池充好电,而且电池也是好用的呀?
          3、如果打开开关和电脑连结,usb连接线上的绿灯常量,接收机红灯常量,飞控板绿灯闪烁,蜂鸣器不响。

        在2、 3两种情况下打开XAircraft tools 2.0,都不显示连结好了。这是为神马???我这里资料不全,网上也查不到,小弟初学,恳请各位同志帮小弟答疑解惑呀!

网友:
XAircraft 找他们客户服务亚

楼主:
这个应该是买挺久了,各种零件,各种凌乱啊,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买挺久了,各种零件,各种凌乱啊,哎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呵呵,总算看到还有一位在玩X600D模友了,
1、不需要而且也不要打开(如果打开接通电源了,一加油门就飞了起来后果就不好了);
2、好久没玩了,也说不上来;
3、同2.
最后,连接了电脑,打开XAircraft tools 2.0,点XAircraft tools 2.0左上角的“连接”后就行了

网友:
只要连接上就好了,有滴滴声是没有连机的报警声呀,我也是X600D用户,你的X600D还能飞么。我觉得很好飞的

网友:
我是天6A+X600D,原以为是原机架坏了,就换了一百多那个方铝机架再配上新的电机,结果还是飞得不稳,在电脑上看天6A的信号依然不稳,耐心用完了,就回去玩电脑游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哈哈,刚看说明书说接收机也是要电源的,我手边现在还没有,灯亮的不正常可能和这个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开始玩,先让电机转起来再说,所以我把旋翼给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