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我电动车是双48v40安,8节电池,这个当外场电源咋 ...
嘿嘿,我电动车是双48v40安,8节电池,这个当外场电源咋样

楼主(2011-09-26):
本车带dc降压电源,可以把48v降压到12-14v使用,dc最大输出12v10安,用这个接B6给3s
电池
充电咋样,可以冲多少次?

网友A:
够用了,应该能飞一下午。

网友:
好主意啊....

网友B:
标题
改造一下,电压提高一点。13.8v
内部有个可调电阻,调整很简单

网友C:
提高电压有什么作用??

网友D:
我的电车是60V12AH的A123电池组,可以充二三十组450电池,连飞半天~

网友E:
是不是得自己出力蹬回来?
话说我是烧自行车的,一天骑200公里不在话下,可是蹬电动车还是不愿意啊!

网友D:
我确实试过因在外场充电把电用光了,最后不得不推车回家,不过,我家离飞场不到一公里,SO,问题不大~

网友F:
车轮电机搞个充电线路,推车过程顺便充电。

网友G:
啥电动车?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