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四轴!买什么好?

楼主(2011-09-26):
看了好多四轴、六轴、甚至是八轴!看的心痒难耐!想上一架。可我连最基本的原理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实现各种姿态)所以跪求各位大大,能不能给点指导?还有4、6、8轴有什么区别?哪个牌子的好?

网友:
都是米人,一开口就是DJI.呵呵

网友:
随便说说嘛 不过四轴的DJI确实比直机的便宜很多

网友A:
楼上的别耍人了!!

我说点中肯的。。如果想用四轴来混饭吃的,开影视公司搞专业航拍的话无疑DJI大疆!入手 1212套; mk套  等高端器材也行!(开奔驰的玩家闹者玩也行)

如果当飞机飞。。普通玩家能接受的东西 基本上现在的好东西就是排名不分先后 “flycam单板” “CSL颐高” “WMC” “AQ50D” “FY90Q”“1212单板”(数漏了别骂 )

上面的都是很好的东西 上TB找就有

如果纯粹要超低成本打造一台多轴的话。。kk V5.5 2.0以上软件版本 的板子已经非常好飞了!

高端懒人可以直接考虑搞台 泰世330X 或者 XAircraft 都是整机发售 搞个电池就能飞!

还是那一句 神马都是浮云。。技术是关键 没有直机经验的话 要苦练  有稳固直机经验的话什么板子都能上手就飞。

推荐模拟器 是 凤凰3.0 或以上版本 上面有台泰世330X 可以模拟飞行。

楼主:
多谢阿甜大大!能不能给我讲解下多旋翼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论坛短消息给我吧。。我不敢在这抛书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别耍人了!!

我说点中肯的。。如果想用四轴来混饭吃的,开影视公司搞专业航拍的话无疑DJI大疆!入手 1212套; mk套  等高端器材也行!(开奔驰的玩家闹者玩也行)

如果当飞机飞。。普通玩家能接受的东西 ...

DJI的适合开奔驰的玩。

网友:
我也迷上了,朋友们能不能给个性价比高的KK配置,最好能挂上卡片机,自己制作,谢谢了!

网友:
PULSO  2217  20   840KV高端无刷电机
PULSO 22A高端无刷电调。
APC 12寸浆  正反浆3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