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380v的气泵怎么改成220v的

楼主(2011-09-26):
工厂解散,捡了个气泵380v的,求教下怎么改成220v的家用

网友A:
买个变频器单项输入220V输出是三相220V,没有输出380V。所以电机必须改成
三角星接法。(前提条件必须是3KW一下的电机才能改)

网友B:
到旧货市场用380的换一个220的

网友C:
换电机最简单

网友D:
换动力,最简单,最实效

网友E:
别换到水货电机了

网友F:
改接法加电容

网友G:
同意楼上想法

网友H:
我改过,不过好像不够力,打到4~5斤气电机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