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降落技巧

楼主(2011-09-26):
前几天到手的天6,这几天一直在玩模拟器,用的是G4,机型选的是塞斯纳,起飞什么的应该还算马马虎虎吧,就是降落有很大问题,采用固定地点观察模式的时候,一直不能将机头对准跑道,转弯的时候也会掉高度。看了置顶的戴式教学法等教材后,对一些基本问题有所了解,但是对准跑道还是一直解决不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老鸟给点指点吧。

网友:
我是先俯冲,再熄火,等快接触地面了再把机头慢慢拉高

网友:
这和真实的降落是一样的!一定要熟练!我教人开车是先教会停车再教启动和运行的!
我的降落方式是:先把飞机飞到我(视角)与需要降落的跑道端头三点成一线的位置上空,高度在我(视角)与跑道端头3米-5米高度左右,让飞机对头飞回来(一定要练好对头航线控制、副翼和方向是相反的)基本控制在跑道端左右两角、3-5米的空间内,刚开始可以让飞机飞远一点再回来,过程中一定要掌控好飞机速度、避免速度过高和失速,等飞机飞到跑道端头上空再打副翼修正航向对准跑道降落!一定要多练习冲场航线把握飞机在跑道上空的空间感就可以了!
祝爽飞!!

网友:
3D“游戏”啊。我根本就不对跑道。我只在thermal park里头练温柔接地。各种机型。
头一次实际飞模型的时候发现,真实世界跟3D画出来的太不一样了,想对跑道就能对上。
主要是视觉问题。

网友:
这个有同感,不过在模拟器里面降落已经很轻松了!
不知道LZ使用的是日本手还是美国手,我以前用日本手,练习了很久,但是降落10次估计8次要摔,对准跑道是一个方面,关键是降落时要控制好飞机的平衡、高度和速度等,左手高度和襟翼难道比较大,后来改为美国手,练习了2天,基本上是10次降落9次成功,右手控制高度和襟翼方便多了,毕竟右手要灵活得多。目前飞塞斯纳、P51以及一些油动特技机,在模拟器上基本不会炸机了!
  我模拟器练习了1个半月,日本手时间比较长,美国手大概4次吧!还好时间不长,改手成功!

网友:
先练低空通场,形成对准跑道的视觉反射,再练着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去试试

楼主:
还是慢慢摸索吧  不急

网友:
标题

留名观察,继续练习!

网友:
通场几个把航线找到再降啊

网友:
没有广阔天地的三维参照,模拟器上对准跑道比真实飞场难得多。除非是全景影院模拟器。

网友:
直接用真机吧,对准跑道不是问题,只要能上天,不要担心下不来

网友B:
玩过IL2第一人称的空战游戏,那里面模拟降真机是真的难,不过那个会降,航模降落超简单!
我现在模拟器里飞P51都是后三点降落,还没飞过过真模型机,不知实际如何!
关键是最后接地时,给点油门,拉飘,保持机头上扬,用油门控制下降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道真机比模拟器好降落?不过没有参照真的找不准跑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过IL2第一人称的空战游戏,那里面模拟降真机是真的难,不过那个会降,航模降落超简单!
我现在模拟器里飞P51都是后三点降落,还没飞过过真模型机,不知实际如何!
关键是最后接地时,给点油门,拉飘,保持机头上 ...

弱弱问一下,P51起飞的时候是不是要向右打方向舵?

网友:
模拟器练时间长了,降落也就不难了。

网友:
真JJ跟模拟器还是有差距的```只有等上了真J在来找感觉吧``

网友:
新手摸索中,还在模拟器,学习了

网友D:
站在跑道边上,尽量吧飞机往自己边上靠,航线飞的远1点,就有足够时间调整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多联系,习惯成自然,如果在现场我可以亲自指点,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