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地翻不得要领,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11-09-26):
在
模拟器
上练习原地翻,翻时给一点正螺距比较容易翻,不过翻完一般也会从
①到②移动一个机位(把圈圈想象成翼面)
如果不给正螺距翻的话高度会掉得很厉害,如果悬停位置不够高还会直接砸了
给不给螺距翻才好?谁可以上个视频,最好能慢一点,顺便说一下要领啊?

网友A:
顶下,我也不会!

网友B:
告诉你 秘诀 。。 高手都是这么练的 。。。
你先翻 一半翻成倒飞 这个 比较好控制高度 同时控制 平稳性 稳定后再翻另外一半。。
等你 都翻好啦加快速度 这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可以控制 翻 啦 在配合好螺距控制 就可以贴地 高手的贴地翻 都有个顿挫感 你仔细看录像

网友C:
我觉得是应该给正螺距,之后翻,翻的时候迅速给0螺距。
不知对不?

网友D:
翻的话要给螺距的~

网友E:
翻时要加一些负螺距,机子才不会掉高度

网友F:
不一定要给正螺距,但负螺距要给,在翻到某个角度的时候,就要开始给负螺距.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就是在练翻1半的,但是还会跑

网友H:
藤椅的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