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楼主(2011-09-26):
用自行车链条做履带,节距12.7 但是驱动轮怎么自己加工呢 ,也就是说怎么制作节距为12.7 的链轮呢 要求链轮直径为4cm左右

网友A:
去买摩托配件的,好像有小链轮!
要么你拿链条去人家做线切割的,叫他们帮你搞!

网友B:
直接去五金店里找成品,或者去电动自行车店里找,顶多把多出来的那个连接用外圆切掉点就是了。
链轮属于标准件,没有特别要求一般不要选择自己加工——就像除了个别需要超长、特殊螺距、超高强度、头部特殊之外,没有人会自己加工机螺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