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烫停转

楼主(2011-09-26):
求救凤王两m一飞
电机
就发烫六七八拾度而且电机有咔咔声一会停机一会转而且
电池
上去下来就没电几十秒 各位什么问题

网友A:
可能是电机内磁片松了,半磨半卡著转子。
你的电调可能是超大,不然应很快烧坏。
不能再试了,速拆下修理。
如回厂要收费,可自己拆下转子用薄薄一层AB胶把磁片紧贴好。
等一晚才再安装试机。
香港陈伯

网友B:
也有可能轴承坏了.不同心,转子扫到定子了,总之要拆开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