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急救急救120 大侠急救

楼主(2011-09-26):
昨天跑汽油0熄火船内进水
发动机
进水 ,今天发动发动机发现发动机缸体里很多水拉了次排水发动机还是不能发动。请求大侠解决 提前谢过。

网友A:
一个字。拆,

楼主:
没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B:
第一,是不是发动机有问题才熄火的。和进水无关。第二检测油箱有水不。

网友C:
发动机进水
发动机被水淹、进水:如果只是进的水,,首先将火花塞拧下来,将船翻倒过来,船底朝天,朝进气口方向前倾斜,拉动手拉启动器,水顺着缸头里的二个进气道、火花塞口就倒出来了。多循环几次,倒干净为止,就可以直接将火花塞拧上发动发动机。如果是进的是泥水千万不要拉动手拉启动器!因为泥水中含有细沙,会将缸壁拉坏!先用清水清理缸头里面后直接拆缸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