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图片里的玩意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楼主(2011-09-26):
今天才拿回来的一个东西,库存全新的东西,没想到也有悲剧。。
研究了许久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百分表上的商标很熟悉,看着很眼熟,就是想不起来是什么牌子。。。悲剧的是刚才发现百分表还有问题。

具体看图吧,谢谢。

网友A:
好像是成量的表头,不明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成量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成量的表头,不明白是干什么用的

感谢,这下记得了,这个商标是成量的呵呵。

引用 网友B:
成量的表

谢谢Hades,明白了。

网友C:
定做的孔心距卡尺,测量平均误差的,量程很短,只有10毫米.
如果没有航空发动机或者汽缸要量的话,还是做摆设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做的孔心距卡尺,测量平均误差的,量程很短,只有10毫米.
如果没有航空发动机或者汽缸要量的话,还是做摆设比较好

明白啦,谢谢 ij106 ,那不用琢磨如何利用了,老规矩打入冷宫——阳台扔着呵呵。

网友:
简单把标拆下来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