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声问个问题

楼主(2011-09-26):
想知道一下帆船模型可以逆风航行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条调整妥当的帆船模型可以在除了正迎风以外的绝大多数角度下行驶(正迎风的概念是与风向呈左右舷各10-15度夹角),也就是说假如正迎风是0度的话,帆船模型可以在15度-345度范围内航行。

网友:
楼上,帆船正迎风的概念是与风向呈左右舷各10-15度夹角--貌似不行的吧

最小可以做到与风向呈左右舷各30度夹角 ,就是有60度的区间是不能正常航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那就按您说的算~我的数据是老外网站上抄来的……

网友:
看看这个表就清楚了,其实迎风航行是在30-40度,到了30度就因为太陡就会失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