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器的选择

楼主(2011-09-26):
最近要开始玩电直了,以前都是靠模友的b6,现在想要买个能快速充电的充电器,价格别太贵,求推荐

网友:
 价格别太贵最好的方法是继续A朋友的充电器用。

楼主:
标题

想要能充5c充电的充电器,用输出口加平衡口那种

楼主:
貌似每次都要设置过啊

网友:
简易充,约50元

楼主:
额,楼上没看我的要求,别太贵是相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要开始玩电直了,以前都是靠模友的b6,现在想要买个能快速充电的充电器,价格别太贵,求推荐

用DHD323B吧,这个价格不贵,操作简单,精度高,充电快,还有1年的包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2515&extra=page%3D1

楼主:
标题

五爆胎怎样啊

楼主:
没有人说嘛

网友:
要5C充电的充电器,看你电池多大容量了,像2200mah的电池5C充电的话充电电流就是11A,那么就要选择最大充电电流大于11A的充电器,同时还要看充电器的最大功率是多少,如果是3S1P 2200mah的电池,那么5C充电的功率就必须大于138W,不然的话电池充不满,两个条件必须都要满足,才能是真正的5C充电,如何选择就看自己的预算了,呵呵

楼主:
标题

感谢楼上的解答,那有何推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答,那有何推荐呢

价钱容易接受,品质又比较放心的,也就Maxpro X6 Plus了,150W的功率足够450用的电池5C充电。

网友:
呵呵,就选论坛里面口碑比较好的牌子的充电器吧,怎么选我已经告诉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