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固朗说明一下EBAR尾感度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09-26):
EBAR的尾巴感度设置比较奇怪,在设置盒实时看感度数字显示是0,可是竟然还可以锁尾,咋回事啊?后来设成25,也可以锁尾,再高好像有点追了,尾感度设置范围应该是多少呢?请固朗说明一下。

网友:
请问你把设置卡的哪项认为是感度显示?锁尾感度是在遥控里调的.

楼主:
锁尾感度当然是在遥控里调的了,不过具体多少数字可以在设置盒的实时通道里面看的,尾巴感度应该是GEAR。

网友:
LZ 想要不锁尾飞吗?系统默认是锁尾模式,如果想要深究的话,可以加我QQ 聊,我也要咨询一下我们的工程师

网友A:
设置盒显示0其实是50%,-100%才是0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盒显示0其实是50%,-100%才是0感度

原来如此,我看EBAR锁尾的感度范围很大,从50%-75%都可以锁得住。。。

不过今天EBAR好象出问题了,一起飞就向右偏,废了一副大桨 ,还是换成VBAR算了,EBAR放在450上试吧。。。

网友B:
尾巴还不会调,是不是只要把感度调好了就不会抽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还不会调,是不是只要把感度调好了就不会抽筋了

不知道你说的抽筋是不是追踪,如果是追踪的话感度太高了,如果用EBAR的话,在EBAR设置盒上看到20%左右就差不多了,实际感度相当于70%左右。

网友A:
我今天也试飞了,尾巴感度要调到EBAR设置盒上的90%。。。。。
差距怎么那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试飞了,尾巴感度要调到EBAR设置盒上的90%。。。。。
差距怎么那么大呢。。。。

是GEAR的数字吗?
感度还跟舵机,舵机臂长短有关,我用的舵机是DS650,臂长好象是13MM左右,记不清了,要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GEAR的数字吗?
感度还跟舵机,舵机臂长短有关,我用的舵机是DS650,臂长好象是13MM左右,记不清了,要查一下。

是GEAR的数字没错,行程没调到头,大概80%
我也是13MM孔距,不过我用的KDS原配舵机
虽然感度调的很高,但是很正常,我的调成20%那是拖泥带水根本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GEAR的数字没错,行程没调到头,大概80%
我也是13MM孔距,不过我用的KDS原配舵机
虽然感度调的很高,但是很正常,我的调成20%那是拖泥带水根本锁不住

比较奇怪,要请固朗出来说明一下感度数字的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