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做几个模型配件,有空闲时间的,帮忙进来看下

楼主(2011-09-26):
如图,厂家的配件,塑料的太不经用了
有兴趣做的兄弟  回帖或PM俺都可以
或者QQ  69059092

要求:包工包料,轴承座要求6061铝合金或以上   齿轮  要求要耐磨一点的合金钢(这个材料具体不是很懂)

图纸没有   合适的话我寄塑料的实样给您
某些细节方面  无需一模一样   达到功能便可
像齿轮座平面上的那些铣出来凹位  不要也可以

数量:齿轮座1个,齿轮1套(4个)

齿轮座

齿轮座

齿轮

齿轮

楼主:
'要求'里面的轴承座  就是图示的齿轮座

大概尺寸 :
齿轮座: 最长的边  约15-18CM
齿轮: 最大的那个  直径约6-7CM

网友:
就这点信息,我表示很有难度

网友:
去找五金加工那问问

楼主:
我可以寄实样供你参考

楼主:
齿轮没什么特殊   就中间的腰子孔要用线切割
那个齿轮座  另一面样子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也是3个孔   装轴承的

网友:
我看,直接买合适的钢齿轮,内孔用线切割,齿轮的精度硬度都有保证。那个轴承架,直接拿块钢的去线切割,凹位可以不要,直接镂空的容易加工。就可以不用去铣。呵呵,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里面的轴承座  就是图示的齿轮座

大概尺寸 :
齿轮座: 最长的边  约15-18CM
齿轮: 最大的那个  直径约6-7CM
齿轮用线切割加工下就ok了啊,做还是要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齿轮座   直接线切割估计不行    轴承位都有突台的防止轴承掉进去
另  合适的齿轮  比较难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也得先粗车个毛胚再拿去割吧   我什么工具都没有的

网友:
我这里可以加工

网友:
这个做下来应该很贵,特别是齿轮, 我在淘宝上看到有人专门订做齿轮的,我问过, 只做一个的话, 要上百一个, 并且还不愿意接。

网友:
价格估计不小于500,我上次叫人家割个主轴安装座,人家说250

网友:
感觉这种齿轮就是尼龙的干活!我有一个,没用找出来送你了!运费你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   尼龙的不行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