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mcp x的模友报个到

楼主(2011-09-26):
有mcp x的模友报个到,顺便说说改了什么地方,和拥有mcp x数量...等

mcp x 两部
一部全原装在家飞,只改长尾管,206尾桨
一部改无刷室外飞,改长尾管,120d06尾组,06尾桨

网友:
mCP X一部半…

一部改了无刷电调+主电机,KBDD美国桨,Microheli 十字盘、RKH 尾电机座连7mm电机、CP尾桨、130mm加长尾管、白色TDR德国头罩…
半部之前是买来做配件,现在只剩主板、两个舵机、脚架、主桨、电机、主体及尾电机组…

网友A:
一部,改了AEO无刷,尾巴7MM,260A尾桨
问题,3D油门快速上下锁不了尾巴了

今天又试飞了,发现原装电池不给力,普通悬停有细微飘,3D模式很飘了,后来换了紫色电池后问题解决了,一根棍了,但急升急降还有点甩,最后得出结论,mcp x要改暴力,必须把电池也改了,至少30C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部,改了AEO无刷,尾巴7MM,260A尾桨
问题,3D油门快速上下锁不了尾巴了

260A尾桨我用过,改了无刷不够大,试一下其它例如45mm反桨…

网友:
一部全原装在家飞 刚入手 还没改过

网友:
全原裝一架,草地翻翻翻。。:loveliness:

网友:
两架,一架原装,一架改了7mm尾电机

网友:
一部,已改C05M无刷、加长碳纤棒尾杆、120D06尾总成、D06尾桨、碳纤棒主轴。

网友:
楼上的改装费用不低啊!

网友:
一部原装未改,家里航线加小区内小翻。
升级件美国至中 国途中。

网友:
两架+一个空机
一架主飞 已改C05M无刷、加长碳纤棒尾杆、120D06尾总成、D06尾桨
另一家和空机拆散做配件-。-

网友:
mcpx一部,已改暴力无刷,暴力指数10颗星

网友:
mcpx配置:华记10A-L3+AEO C05M+V120D06尾波箱+KBDD桨

网友B:
两部原装未改,300个起落,一部草地小翻, 一部全新没飞.

第三次飞: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P1eXmlN0O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部原装未改,300个起落,一部草地小翻, 一部全新没飞.

第三次飞: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P1eXmlN0OY

楼上的。。国内youtube上不去啊。给个土豆或者优酷的链接吧。。翻墙太麻烦。没有搞。

网友:
RTF 一部。第一次入手6通,等dx4e熟手了 再换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国内youtube上不去啊。给个土豆或者优酷的链接吧。。翻墙太麻烦。没有搞。

第三次飞: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hiaEZROrpM/

楼主:
有的继续报,就看看这论坛有多少mcpx

网友D:
MCPX  不过尾电机挂了。。。

田少  你QQ多少啊?我尾电机挂了,怎么搞才好?我翻的时候发现尾巴锁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MCPX  不过尾电机挂了。。。

田少  你QQ多少啊?我尾电机挂了,怎么搞才好?我翻的时候发现尾巴锁不住

已短消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