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主旋翼的疑问

楼主(2011-09-27):
所谓暴力mcpx主旋翼,都是进口的,而且看看都是塑料件。疑问:为何不做碳纤桨?太重?太贵?还是????请高手(比如:tf-4)解惑。。。

网友A:
以我理解,塑料件,耐炸,不易变形,下个回答

网友B:
耐炸,有弹性…小机只是转数高,扭力不够,所以用高质量的塑胶桨比碳要暴力…
不要少看塑胶的东西,质量才是最重要,好的机通常都是一半塑胶一半金属的,塑胶有吸震作用,金属就是钢性…不同部份用不同的材料才是好的设计…

网友C:
耐炸吧,吸冲击力,碳纤的话可能会炸坏,而且还会连累到旋翼头

楼主:
学习ing,请高手继续赐教

网友D:
为什么要迷信碳和金属呢 我认为 一个飞机 各方面的平衡是最主要的 塑料应该考虑到耐炸吧 有时候反问自己 对于这些小飞机 定位是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用碳 也许碳的本身是好 但是适不适合这样的飞机

网友E:
期待液态金属旋翼头面世

网友A:
ken sir 今个星期有活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