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三和RD8000如何设定电调油门范围

楼主(2011-09-27):
请教老鸟三和RD8000如何设定电调油门范围?我在电调通电后设定油门行程时,油门推到最大点时会出现油门高位报警,结果几次下来都没办法设定油门行程,使用时油门杆推到近一半才有反应,求解!!!

网友:
标题
这垃圾控,趁早踩了吧………垃圾垃圾,超级垃圾………这控我以前用过,飞直机,飞着航线时,飞机当时离自己比较近,这它玛的垃圾控,突然就烧了……控的电路板烧了……我 靠 啊……飞机由于失去控制,重重的吻了在水泥地上……控,后经反修,说修好了要600多,还不带邮费……真的造孽啊…

网友A:
RD8000绝对是个好控
EPA调舵机行程,CNT调中心位置。调一下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油门最低开机,再打到最高,再给电调通电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莫模友
感谢各位莫模友,我抽时间再试试。